联想F31(CW4),客户说进不去系统,开机一看PCI BUS报错

楼主(2012-10-28):
        前面几天上门客户拿一台联想F31(CW4),客户说进不去系统,开机一看PCI BUS报错,心想这问题不大(之前碰到过,换R5C832芯片坏),报价给客户,客户同意后留机,让他等电话。
         客户走后,开机检查看下是不是BIOS设置问题,一开机PIC BUS等一大串英文报错后提示按F1\F2,结果按F1\F2都没用,一开机到LOG画面按也没用。拿好工具开工了,10分钟后主板拆出来了,直接把R5C832芯片拆了开机,结果在LOG画面死机,记得有的机器不装这些芯片的话是会挡LOG的,于是在料板上找了一个还不一样的报错,怎么会这样呢,会不会是BIOS问题,于是在论坛在了个BIOS刷上去,我叼····不会吧,故障依旧,看样子是南桥的问题,丢给徒弟去换南桥,20分钟过去了,徒弟顺利的把南桥换好了,故障还有一样的,怎么会这样呢?会不会是南桥没换好(记得以前碰到过南桥有些点不上锡的),看样子要自己来换了,上BGA把南桥拆了下来,用吸锡带把南桥脱干净,在用有铅锡线脱一边,用洗板水檫干净,检查下南桥每一个点都上锡了,拿个新南桥换上去,换好冷却后,上电等待奇迹的发生,我的天呀,故障依旧顿时想把板都丢了。哎··先放一边吧,自己冷静下,弄下别的再来弄这个,弄别人还顺风顺水的都搞定了,心情好了很多。
       拿起板在来准备费点劲来搞下了,打开图纸看下 PCI BUS挂的东西, 也就是挂了一个R5C832。
准备开始查R5C832芯片的供电,时钟(这芯片时钟是总时钟芯片发来的PCI_CLK_5C832,有33M) ,复位3.3V,都有。又查南桥PCI,的时钟PCLK_ICH也有33M,在查南桥PCI供电1.5V都正常, 难道会是板断线了,又上BGA把南桥拆了量南桥与R5C832芯片的数据线0-21都是通的      天呀····怎么回事呢,换了PCI芯片R5C832,换了南桥,刷了BIOS,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数据线也没短路,也是通的。没办法了,到各大群里问下,看谁碰到过没,结果都是流汗的表情,看样子还是得靠自己,再次打开图纸看南桥的PCI模块 ,看到PCI下面还有一个小模块Interrupt I/F,会不会是这的问题呢,然后把这些线打下阻值,打到INTG时无穷大,难道是这的问题, 这是一个测试点呀,应该不影响吧。在量下南桥INTG#到T213之间看下,是通的啊,怎么回事,琢磨着模块Interrupt I/F其它测试点都有阻值,顺手搜了下INTG#还去别人地方没,结果还真的到了RP52电阻这,这是给INTG上拉的。 那就应该有阻值的啊,从T213到PR52这,结果不通,难道问题就在这了,直接从T213飞一根线到RP52,量了下T213有阻值了,接着上BGA把南桥做好。冷却后在心里小小的祈祷了下,触发等待奇迹,3次跳变后结果奇迹出来了,0251,0271报错。
     沉重的心情顿时就要嗨起来了,问题最终解决了,兄弟们给力点哦,加分不扣自己分。。

楼主厉害。
牛叉了啊! 以后  教教我啊...
给力给力

网友A:
LZ分析细致 加分

网友:
努力学习中  分析透彻

网友:
楼主基础知识很扎实啊   这种问题 一般不好修啊

网友B:
是啊,这问题真的好难的,换了南桥后都不想搞了,没办法修出来就是钱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佩服你的耐心,南桥做了几次

  做南桥都没多难,最主要是修好板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分析细致 加分

谢谢,修这些复杂的机器没办法啊,一个小小的故障都要好好分析

网友D:
刘兄挺低调呀.这么厉害还跟我喊修不出机.忽悠我啊.

网友E:
出故障首先查工作条件嘛,不要动不动就干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啊,这问题真的好难的,换了南桥后都不想搞了,没办法修出来就是钱啦

收了多少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收了多少钱??

收了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刘兄挺低调呀.这么厉害还跟我喊修不出机.忽悠我啊.

     怎么敢忽悠你呢,这故障的话,去的地方不多,锁定PCI这块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收了多少啊???

才300,报了个换南桥的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出故障首先查工作条件嘛,不要动不动就干桥。

简单机器修多了,人也就懒了,都不怎么想去查其它的地方,反正换南桥也简单

网友:
楼主还真牛,这么心细

网友:
PCI  高电平好故事

网友:
真有耐心,修板碰到问题真的要静下来仔细分析,楼主功底真好。

网友:
还真细心呀。。

网友:
楼主 分析的 真好 ,是我就头疼死

网友:
是电阻阻值变大造成的吗  ITNG# 是低电平有效,因为没有高电平造成的吧? 请楼主赐教啊

后来查了下ITNG#是一个CPU的指令,具体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恩 学习了 虽然有点不明白

网友:
这个是因为有断线的导致没有阻值么。?LZ 查得好仔细额  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真细,也能让新学的看得明白,

网友:
看的我都爽,厉害啊。这个我真心学习了。我要是能加分就给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0251  0271报错是什么问题呀,LZ

时间,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