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70内存 北桥 CPU都没有供电那里的问题

楼主(2012-10-28):
手里有块770主板不亮机  测北桥没有供电  内存边上有电容爆了的换上  测内存没有电压  电容边上有个UP6103S8芯片 换芯片还是不行  测 FP6137A无输出电压 有供电  找了个RT9173A换上还是没有输出  主板上没有短线的地方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查UP6103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UP6103芯片的图纸,跑下VCC EN 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查UP6103的工作条件

没有查到引脚定义呀

网友C:
那你就用最笨的方法啊 就是代换发 mos管和芯片一起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查到引脚定义呀

百度以下

网友D:
我师傅碰到过  cpu电压不出来  内存电压是不会出来的板  cpu电源IC是不是RT8500   是就换个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用最笨的方法啊 就是代换发 mos管和芯片一起换了

都换了 不行呀 在电源接口有FP6137A有5V电压但是输出脚是0.4左右   MOS也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师傅碰到过  cpu电压不出来  内存电压是不会出来的板  cpu电源IC是不是RT8500   是就换个先

不是呀  是6322

网友:
查了没有!!!!!

网友E:
现在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什么情况

还是没有修好  现在就是内存 北桥 cpU没有供电

网友:
内存 北桥 cpU
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UP6103S8 他附近应该有三极管或二极管吧  看坏了没

网友:
那就是要查回路了  因为像这样的的问题有可能是回路那边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内存电压不对  桥供电和CPU电压才会不出来
我这有份图纸你自己查下电路

哦 谢谢了  客户拿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哦 谢谢了  客户拿走了

不用   修好了没??

网友:
楼主做案例出来,我们果断挺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 修好了没??
没有呀 是我看图纸之前就拿走了 但是我看图纸这块电路没有问题 在电源接口处有个5脚的稳压器 有供电但是没有输出 换了还是没有出去 测输出脚阻值只有26 6103芯片的VCC没有 估计还是出在稳压器后面有软短路,

网友(2013-01-28):
我有 块映泰A78 的,也是这个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2013-05-23):
这个板子好像103排阻坏的多,有机会试试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2013-07-23):
我这里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没修好

网友(2013-10-07):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昂达的A770/D3 ,没电路图怎么办呢?

网友(2014-01-18):
是哪个FP6137A坏了。

网友(2014-04-17):
TA770和TA770E是同样的主板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