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V点歌机用的红外触摸屏谁维修过

楼主(2012-10-28):
KTV用的点歌机,红外触摸屏的,鼠标老是乱跑,一会跑到静音那里,自动点了一下,变成静音了,一会跑到切歌那里,顾客还在唱歌,无缘无故换歌了,一会跑到暂停那里,反正就是乱跑,没有规律的,用了10分钟左右就乱跑,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点歌机还真没有修过呢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没接触过,估计变异了吧,都成半自动了!

网友:
一般先查外围的故障  比如换个鼠标试试

网友:
看看电源,有条件换下试试

网友:
修触屏首先是清洁。

网友:
是的,先把屏四周的污垢仔细清洗一下,原先遇到过箭头不听话,清洗后就OK了

网友:
同意先清洁

网友:
我已经清洁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打开清洁,重新装一下,或者重新装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
这个没接触过 期待楼主解决后分享经验

网友:
没有修过,帮顶一下!

网友:
楼主维修范围真广啊  自行车 电冰箱 洗衣机 电风扇修么

网友:
还没修到过,期待楼主找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
没办法,先清洁,再装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