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2-10-28):
此电源7脚IC为P1014AP06,炸裂,7500坏,换上全新的后,待机及启动都正常,3.3V正常,但5V,12V都偏高11%左右,为5.75和13.5V。求高手指点。

网友:
说清楚点啊  图纸也不发上来 怎么帮你分析啊

网友:
同楼上!最起码截图发上来

网友:
如果带载仍是电压偏高,就查5V、12V到7500芯片的反馈电阻,先补焊一下,再测电阻的阻值是否变大,想办法减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