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梅杰 SY-AMN6PI-RL V2 主板 USB全不识

楼主(2012-10-28):
手上有块主板型号是梅杰 SY-AMN6PI-RL V2

    客户刚拿来时不触发,经过打值发现二合一的桥短路,告诉客户这板修没什么意思了,这桥贵的很,不如换块板,客户同意换板,把这板扔我这里了,现在手上有了几块料板,桥和这板桥是一样的6100-430-N-A3  闲来没事,拆了了只旧桥换上去,可以开机了,也能进系统,但发现USB接口全不能用,USB供电正常,时钟,数据打值都是500多,难到换上去的桥也是坏的? 不死心又找了块换上去,结果还是一样,USB不能用,看来不是桥的问题了,细细查看了下主板,无掉件.现在找不到图纸,无从下手了....有经验的老鸟支个招,感激不尽

网友(点评):
我也有一片这个板子,也是桥烧了,就没搞了,哈哈

网友A:
USB供电 正常不,时钟正常????????????
忘了,时钟在桥里面,说不定,换上的桥也是不行的。。

网友:
供电稳定不?USB口直接挂在桥上的 供电管都正常的话 可能就是桥了 也没别的东西了啊

网友:
bios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有结果了吗?有的话发上来分享下

一定呀,不过桥让我拆下来换到别的板子上了,下次有桥了再搞

网友:
BIOS里USB有没打开?供电,桥,就这样了88

BIOS真没刷

网友:
BIOS里USB有没打快?供电,桥,就这样了88

网友:
同意 先看供电,然后就是桥

网友:
不知道呀,没刷! 改天刷来试试,谢谢提醒呀

网友:
我也有这样一个板,仅版本不一样,LAN芯片雷击坏的,四个边上的USB接口,时常有一个会认不设备,估计桥的问题,也没有去搞他,看看插错上的USB能用不嘛,能用就算了.

网友:
我也有一片这个板,开机跑就D1,不亮,测量电压都正常,估计是桥虚焊了

网友:
感激大家的回帖,BIOS这楂我忘了,改天刷来试试了

网友:
期待楼主最后正确结果

网友(点评):
刷了BIOS没好

网友B:
BIOS也会导致这样吗 看了编程器是少不了了哦

网友:
呵呵今天有块SOYO的板跟你这一模一样重做桥便好。

网友:
先把USB基本工作条件测一下,后做桥

网友:
硬件都查了就刷BIOS吧。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硬件干完了就刷BIOS吧,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什么都没有变
刷了无效果

网友:
楼主最后结果也出来反馈一下啊

网友(点评):
刷了没用,估计搞不好了

网友:
恩,先进BLOS里看下是不是屏蔽了,在刷BLOS

网友(点评):
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楼主,有结果了没,分享下啊。期待中哦。

网友:
感谢大家回贴,今天我把BIOS刷了,一样还是认不到,看来很难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供电 正常不,时钟正常????????????
忘了,时钟在桥里面,说不定,换上的桥也是不 ...

没有那么巧合吧。。我也有个这样的,usb全不行。

网友(点评):
无巧不成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也会导致这样吗 看了编程器是少不了了哦

我没有试过,但还是要试试的

网友C:
bios没搞定,那就从长计议,一般usb不能用的解决办法就这五招,俺是偷学月饼大神的,奉上:

1检查接口5V供电,接负载后是否稳定。另外看看GND是否真的GND了。
2打值既然500左右了,那就看看15k下拉电阻是否掉件。
3南桥48M时钟是否正常,这个最可疑。
4南桥周边的精密电阻是否正常。这个也比较容易出问题。
5就只能再换个南桥了。换了两个桥基本桥故障可以缩到很小了。但是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ios没搞定,那就从长计议,一般usb不能用的解决办法就这五招,俺是偷学月饼大神的,奉上:

1检查接口5V ...

感谢兄弟的回帖, 供电5V 是正常的,GND也没问题,如果是下拉电阻掉件应该不会导致几个U口都不能用吧?  南桥48M的时钟也是我最怀疑的,可是这板没有时钟芯片(估计是集成在桥里面),空有示波器也无奈呀! 精密电阻没测试,一会儿再测下,桥肯定没问题,我一共换了2只桥,先前那只换到别的板子一点问题没,换到这个主板上就是USB全不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兄弟的回帖, 供电5V 是正常的,GND也没问题,如果是下拉电阻掉件应该不会导致几个U口都不能用吧?  南 ...

把这桥换到别的板上去看看就知道了。再换那个好的换过来。看看问题有没有变。。。求真相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