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N68 跑C5D1

楼主(2012-10-28):
华硕单桥大板,弄号 M2N68 REV2.01G  原来故障是不上电,更换IO IT8712F-S后可以正常上电了,有时候跑码504C,四五秒后自动断电,有时候是C5D1,(上不上内存都是C5D1),不掉电,而且奇怪的是,只识别一块儿AMD3000+的单核CPU,上别的4000+双核不识别,直接FF,肯定CPU是好的,      目前是,刷BIOS无果,加焊桥,无果,重植桥,唉,涛声依就,求解,

网友:
我滴电脑也用滴华硕得这种主板M2N68,上次出问题后直接邮购了个二手主板,后把主板修好,玩玩现在两台电脑同样滴主板,
是不是单桥有问题了,反正我是没技术换单桥,IO,只能换点小件哪样得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