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一台华硕A40J开机不亮

楼主(2012-10-28):
今天修了一台I7的华硕A40J电流跳变两次到1.6不动了。按理说这个不对啊,果断拆机,看看主板也没有进水的痕迹,裸板开机一会突然感觉CPU上下管特别烫,果断拆掉CPU换上一个库存的I3,加上扇热片,接屏开机,电流刷刷的上去了ASUS的LOGO出来了,新手没有什么经验,还望大家多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
I3的CPU手里都有啊

网友:
CPU坏的还是很少见的啊 楼主运气不错啊 还有那个U

网友:
1.6不是显卡问题多吗   I7的cpu 也会坏?

网友:
我也有个  一开始亮了  第二次就点不亮的   上电到2点 一点一点什上去的  跳变不正常的   供电都有的  不知道是不是CPU

网友:
这样也行!换个CPU就秒杀了
,那我经常秒杀,查查内存就秒杀了

网友(2012-11-28):
我也秒了一台,电流 1.4 -1.6-1.38  打内存波形OK, 直接加焊显卡,亮机 !

网友:
I系列CPU 好像很容易坏的啊,我都碰到好几台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是I7的CPU电流1.6显卡加焊过,重植过电流还是一样1.6。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现在手头上没有I7的CPU代换。焦急中

网友:
是CPU的问题吗!!!!!!!!!!!!!!!

网友:
一般进水的主板CPU比较容易坏啊!

网友:
I3的CPU容易坏吗

网友:
I系列的CPU真不敢恭维,曾经有个清华同方百年校庆版,是颗I5的CPU,  当时啥都整了,就是时亮时不亮,结果最后查出来是CPU有问题。搞死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