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升压电路电感短路,对地为零。

楼主(2012-10-28):
修到一个液晶,AOC172S  白屏。检测发现屏上的5V保险已经烧了,再查后级屏电路升压电感也短路。取下电感量了下是去到屏的后级短路。去到屏上的滤波电容只有33的值,用1.5A烧了半天只摸到附近有微温,液晶屏内部会不会短路?还有跟液晶屏连接的晶片内部会不会短路呢?

网友A:
不是10偶一下就不叫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10偶一下就不叫短路

嗯 电容对地33不能说就是短路了,

网友:
这个 会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B:
    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后级哪块短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后级哪块短路啦

没搞定,不搞了,

网友:
呵呵。 当成学习的机会

网友A:
你把屏线断开 在量这种情况一般是小芯片有问题的 修过主板的都知道 接上xtx电源5v对地阻值有20多偶 也有10几偶的 带cpu量也就是10左右的。排除可能引起阻值的小的因素外 才能说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屏线断开 在量这种情况一般是小芯片有问题的 修过主板的都知道 接上xtx电源5v对地阻值有20多偶 也有10几 ...

嗯  就是没接屏线测的   而且把升压电感取下来了 ,相当于前级已经都断开了,还是短...

网友C:
好像升压电感有一端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升压电感有一端接地的

电感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