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修过NEC 191WX 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2-10-28):
故障 不通电 电源 电压正常 开关那里没电压 找不到一样的板 有啥好的办法解决 还想问下
MCU芯片可以写程序吗 这款显示器 望高手指点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找不到一样的板 就用万能板代换一下吧 估计这样的不好找

网友:
开关没电压可以跟程序有关系,只先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