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76纯平显示器花屏怎样修

楼主(2012-10-28):
今天接了个AOC-   776纯平显示器花屏,消磁不管用,本人没修过显示器,但送到手的钱不能给别人吧,请高手指点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是消磁电阻坏了。

网友:
先查消磁电路是有继电器控制消磁电路,还有就是视放电路

网友:
纯平的还是别修了,坏的叫他留下,你让他加个 10快20快的 换个好使的给他就行了,纯平的现在不值钱啊!

网友:
要想修的话:先看消磁电阻坏了没有!、 还有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磁化 看一下消磁电阻 还有消磁线圈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消磁电阻 三只脚的玩意

网友:
故障描述定位都不清晰,定是顾客级,这咱们以后还怎么混啊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点评):
纯平有驱动板吗!

网友:
拿块磁铁在屏幕前晃晃

网友:
crt特色电路  消磁电路问题。换掉那个3个脚的热敏电阻

网友:
感谢大家,问题已解决,是消磁电阻坏了,这显示器是照大头贴用的,总共两台都是这毛病

网友:
这个不叫花屏,是不能消磁

网友:
是消磁电路的问题

网友:
先查消磁电路是有继电器控制消磁电路,认真检查看看有没短路。。

网友:
什么意思哦,你们在说什么啊

网友:
CRT问题,消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