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上网本修亮不认盘郁闷问题

楼主(2012-10-28):
这两天一直在搞一个华硕S101的上网本 接机故障为不上电 待机0.13A  心里有点底了 拆机发下是个二修机 测量判断有个供电芯片烧坏短路 更换OK 通电0.03A 貌似正常 但是不触发 再仔细看 这个芯片旁有个原件被认为拆掉 还有拖锡的痕迹 打开点位发现是个5V线性输出经过的电阻 先飞线直连 通电还是不触发 发觉南桥这边有吱吱的异响 南桥也被人操过 找来一块相同板 我汗 原板是GBM的桥被人换成了IBM的 而且仔细看锡朱都没上完 取下换上GBM桥 在通电 开机电流上去了 外接也显示了 呵呵 以为到此就结束了 随装机测试 咦 尼玛怎么不认盘 耦合电容也换了 南桥也换了 时钟芯片发往南桥的SATA时钟也正常了 下一步真心不知道怎么修了 各位大婶支支招啊 另外 硬盘3 和5V供电已经到了 能听到硬盘在转 硬盘用的是测试盘

补充内容 (2012-11-1 18:25):
问题查出 时钟IC问题

网友:
给你顶一下吧,BIOS里面看看有没有关闭掉,很有可能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OS看了 还原出厂设置了

哦,那你有没有刷过BIOS,刷过了的话,置换换南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那你有没有刷过BIOS,刷过了的话,置换换南桥吧。

有个一样的板子 不想刷bios 随手就把BIOS对换了 故障一样 南桥换了2个了 估计时钟IC的问题 料板找不到同型号的时钟IC 时钟IC是要发给南桥两个SATA时钟信号的 也没示波器 就用表笔打了下电压 感觉不大对 唉 没示波器害屎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一样的板子 不想刷bios 随手就把BIOS对换了 故障一样 南桥换了2个了 估计时钟IC的问题 料板找不到同型 ...

哦,那你就发两个时钟IC。

网友:
南桥是不是还是个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