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不保护呢?

楼主(2012-10-28):
今天早上接一个NESO显示器,故障现象通电无背光,打开看电源板和高压条电容爆了,换掉后通电,亮一下黑屏,结果查看灯管 线断了,是6灯的灯管。。焊好后通电,不黑屏了,但有一根灯管没亮,为什么它没保护呢!!!!我不换它能行吗?

网友:
能搞好最好了,实在不行,只要不影响感观,不换也行

网友A:
测试看看不保护就好了,要稳定是最好换掉高压条

网友:
也许电路中没有设计使用保护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看看不保护就好了,要稳定是最好换掉高压条

关键是我没有6灯的高压条

网友:
不要6灯改4灯的嘛

网友:
6灯的显示器确实少啊,改4灯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