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TPS51020烧坏

楼主(2012-10-28):
华硕X50机器,待机短路,3.5V芯片TPS51020发烫,换完开机显示了,再次开机发现5V上管烧了,换了开机了然后又短路,每次不是烧毁5V电容就是管子,在就是芯片。断开电感5V后继没短路,现在就是5V这总出问题,求救给点思路。

网友:
查一下负载 待机5V应该不会去很多地方 又或者 你一次性把 芯片跟上下管一起换了

网友:
有时候维修到总觉得逐样换下损坏的零件同时再上电测试是可以工作,但关机后再开机又出现烧毁同一电路上的个别零件,所以我觉得要是供电管烧坏了最好把上下场管、电容一起换上会预防到问题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起换过了,

那你就看看负载 试着烧下5V的负载   看有没有电流

网友:
会不会是二级五V出问题噢更换过电感没有/.

网友:
反馈不正常会烧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