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 I3艰难维修

楼主(2012-10-28):
一客户联想Z460 i3独显,不开机说是插了什么USB后这样,上电一看待机都0.10知道短路了,拆开看看,首先测试到3 5V都有,示波器打打下电感,待机时占空比很大,知道后面有短路,烧鸡法发现U27 5VUSB很烫烧了,去掉待机电流小了许多但是还是不对,打波波一样在烧,发现U19也是转5USB供电的也是烧了,去掉待机0.01正常了,在打电感脉宽很小了,这就对了,上U触发OK.跑到0.5就掉电,怀疑有其他电压没有建立导致掉电,触发瞬间抓各电感波形,发现电感PL8 +1.1V_VCCPP没有波形,还有显卡供电PL7也没有,测试其对地阻值都正常,对管都没有损坏,怀疑其控制芯片问退,测量相关信号后,代换电源芯片APW7138后,在此通电测试个电感都有波形了,上U测试,电流上到1.3在跳到1.6立即掉到0.6接着掉电,在掉电瞬间个电感波形都OK,奇怪了,难道那里还有短路,也不对啊 ,短路的话通过示波器可以明显的抓住啊,想了下,不上内存看看,结果不掉电,奇怪了,难道内存坏了,找了条3代2G的内存试下,果然电流一直上亮屏了,心放下了,找了客户的硬盘想进系统试下,在装机,WIN7滚动条过后就灰屏了,以为是系统问退,换自己的硬盘装系统,也是一样,滚动条过后就灰屏,这就麻烦了,不甘心进安全模式,可以进把显卡驱动卸载了,装官方驱动也是一样,郁闷了,BIOS里面也没有相关的设置,刷了个BIOS也是一样,还有其他的事要做,就先放一边,第2天来了台G460的板子和这个一摸一样,把他的CPU 内存代换了下也是一样,但是把我的内存换到他的机器也可以,说明原来的内存没坏,但是用G460的也不行,会掉电,我用自己的三星内存到可以点亮,就显卡驱动一装就黑屏。

网友:
现在的问题就是上原来的内存到到1.3就掉到0.6在掉电,在此触发一样,换自己的三星内存没有问题,就是显卡驱动一装就黑,客户原来的系统没有问题也是一样,但是客户原来的内存在G460一样的板子是可以的,问题就在这里,希望各位朋友,指导下,在此谢过。

网友:
我修过一台,山寨苹果的机器,也是滚动条后就灰屏,最后换了内存条好的,你那个有的内存不兼容,说明那块肯定有问题,先量下内存插槽有没有问题,不行再看看HM55,那家伙容易坏的

网友:
楼主用示波器修本高手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咯

网友:
用风枪吹热一下试试看

网友:
这种修的最多的是显卡问题

网友:
每个时钟都量下

网友:
如果装显卡驱动掉电那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感觉显卡问题大点。

网友:
回10楼的兄弟装显卡驱动不是掉电,是黑屏了。

网友:
郁闷了碰到硬骨头了,还望高手们只招啊。

网友:
装显卡驱动不正常的话,显卡有问题

网友:
示波器什么时候谢帖说说你的用法吧
装驱动灰屏?驱动正确那就是显卡的事了吧

网友A:
L8 +1.1V_VCCPP没有波形,还有显卡供电PL7也没有  那请问下  波行没有那电压有嘛   本人没有接触过示波器所以不懂这个

网友:
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重做下显卡吧。

网友B:
黑屏 是能进系统是吗? 用外接 黑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L8 +1.1V_VCCPP没有波形,还有显卡供电PL7也没有  那请问下  波行没有那电压有嘛   本人没有接触过示波器所 ...

刚开始时没有这2个电压的触发瞬间示波器也没扑捉到波形,当然也是没有电压的。后来换了电源管理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屏 是能进系统是吗? 用外接 黑屏不?

不可以进,滚动条后就灰屏了,没有任何反应外接一样,就算是VGA模式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