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以后风扇停不了

楼主(2012-10-28):
ASUS 的板M2N68-AN SE开机能显示,一切正常,就是关机以后,电源和CPU风扇一直转,而且诊断卡的复位灯马上就亮.按复位键重起也不显示得把电源插头拔出来再插进去才能显示,IO是IT8712F-S 换过.BIOS也刷了,故障一样,请教大家!

网友A:
狄仁杰:为何不换个IO试试?    元芳:大人英明

网友:
看帖不仔细,人家楼主说换过了
看帖不仔细,人家楼主说换过了

网友:
关机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狄仁杰:为何不换个IO试试?    元芳:大人英明

元芳:大人,你失算了。   狄仁杰:最近起雾了。视线不好,不易堪称现场

网友B:
IO的问题比较大把

网友:
可以试试换电源看看,这个情况有可能是电源问题。碰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C:
看似跟南桥有一点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的问题比较大把

IO换过了 结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似跟南桥有一点关系

真还是桥的问题 加焊就好了,不知能挺多久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