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不跑U,并求电路图

楼主(2012-10-28):
上CPU触发 电流到2A左右,但不显,去掉CPU电流到0.5A左右 装假负载 CPU的复位只有0.3V
核心电压1.5V (不装CPU就出了电压),复位只有0.3V 是不是不正常啊  有没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并求
求DELL PP38L电路图的电路图

网友:
PP38L不是型号,也不是板号。
找图纸最好提供板号,看看这个帖子里的图纸是不是: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2025-1-1.html

网友:
板号是 DAOVM8MB6D0  REV:E

网友:
上到2A  那是不是CPU在发热导致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