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400 耳麦不能录音

楼主(2012-10-28):
今天同行拿了一趟IBM SL 400耳麦不能用的机器,我进系统测试了一下不仅屏上的耳麦不能用并且耳麦接口也不能用,这样的问题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还是打开图纸来看看,我发现屏上耳麦直接连到声卡的第一二脚,用表笔一测两边都有2.6V的电压,但录音时电压无变化,没有思路了,只能换个声卡试试,没想到换过后OK了。

网友:
汗   这不就是声卡的问题

网友:
声音问题 驱动没有问题的   一般都是新片问题多

网友:
支持楼上的,你还是好好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