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显示器不开机 六脚贴片IC604型号?

楼主(2012-10-28):
三星T220 model code(标准型号)LS22TWHSUV-XF 配LTM220M1-L01屏 原机25L1005数据备份。
三星T220插电源,触摸开机键没有反应,拆开机壳查电源板3.3v 5v及13v都正常,测电源板按键排插KEY1可以随着触摸开机键有明显的高低电平变化有0.14V变2.99V说明触
摸板正常, 按道理,开机信号正常了就应该点亮指示灯了。测测电源板按键排插LED在开机信号产生后也有少许电平上升仅0.88V (后来修好后测得该电压为2.88V)将目标转往主
板,主板IC603有3.3v输出,触摸开机键测IC601 他是3.3V稳压IC,输入为2.66V,输出很低,IC602输出电压也很低,显然是IC601输入过低,追线路发现IC604(印字3BZAB,拆开发现
脚位1 2 5 6是线路板直通应该是S,3是G,4是D,试机发现G为低电平导通)的1 2 5 6脚电压2.66V,4脚电压5.12V正常,触摸开机时3脚是G发现低电平导通,因为4脚电压5.12V,1
2 5 6脚应该输出电压输出应该是5V才对,用镊子强制IC604的3脚接地低电平,其输出为5V正常开机亮屏了,检查Q604 R603 R204 R604 C608未现不良,而R208处可以随着触摸有0
-0.6v突变,说明是IC604不良,用屏供电那边的Q206 和这个IC604兑换可以正常显示了,奇怪的是两只都是印字3BZAB,IC604封装SOT23-6 ,为何编号有IC和Q之别?3BZAB又是何物?有贴说是MOS管,有贴又说PMOS管,具体型号不详, 望接触厂家的人士提供型号。

网友:
今天查到了,这个六脚贴片IC604是SI3443DV 封装SOT23-6。

网友:
SI3443DV 封装SOT23-6
有没有什么替代品?

网友:
GT2605T 规格: P-channel 30V 4.5A 60mΩ 、( P沟道 30V 4.5A 60毫欧 )
GT2605T 可替代: APM2677C 、 APM2607 、 APM2607C 、 APM2605C 、 APM2603C 、 AP2603GY 、 FDC654P 、 AP2605GY 、 FDC636P 、 FDC638P 、 AO6405 、 AO6401 、 FDC642P 、 FDC658P 、 Si3455DV 、 NDC632P 、 Si3443DV 、 AO6419 、 Si3457DV 、 FDC604P 、 FDC640P 、 CEH2313 、 NDC652P 、 FDC634P 等同类规格物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