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G2220HD显示器雷击

楼主(2012-10-28):
型号:BENQ G2220HD显示器 症状:按开关没反应   上电源高压板图 图中标示为损坏原件 这是拆下的,现在大电容有了331v,这是其使用的电源管理芯片TEA1530AP的PDF 现在除了8脚有331v以外,其他脚都没电压,拆了芯片也只有8脚有331v,现在有几个问题1,TEA1530AP的各脚在不上芯片会不会有电压????2, 初级线圈是在331v通过1端线圈构成回路(也就是开关管导通)的时候,2端才会感应出电压吗??、

网友A:
不装芯片只有8脚有电压,其他没电压

网友B:
第一脚要有个启动电压~6脚输出个脉冲信号

网友:
第一脚启动电阻是否击穿?

网友:
这个启动电压在8脚

网友:
直接换班得了

网友:
各位我把电源管理IC换成EA1532A,VCC脚有了9到10v的电压跳变,六脚无电压输出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芯片只有8脚有电压,其他没电压

多谢,现在怀疑芯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脚要有个启动电压~6脚输出个脉冲信号

现在vCC有9-10v的电压跳变,六脚无输出,芯片换了两啦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vCC有9-10v的电压跳变,六脚无输出,芯片换了两啦还是一样??、、

没完整的电路图看吗

网友:
场效应是不是同型号的

网友B:
6脚是个电流检测。 3脚保护脚。。上电测量高压和驱动电压有无输出?12V5V?

网友:
换板吧,这个板一般80-100多

网友:
雷击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直接上淘宝淘一块板了   烧成这样了 别修了

网友:
换块,我也遇到过同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脚是个电流检测。 3脚保护脚。。上电测量高压和驱动电压有无输出?12V5V?

侧过了没输出,六脚现在还没脉冲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侧过了没输出,六脚现在还没脉冲输出

没完整的电路图吗?检查下芯片周围电阻都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完整的电路图吗?检查下芯片周围电阻都击穿

没有完整的电路图,开关管控制级到芯片六脚的一个电阻和开关管S级到地的一个电阻烧坏,这两个电阻的大小会影响芯片的VCC供电吗?一般为多大?

网友:
雷击的 光耦和431都爱坏

网友:
6脚是个限流电阻。S极是个过流检测电阻都必须换。 板上看不到吗?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