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不能写入数据,不能量产

楼主(2012-10-28):
储存芯片是hy27uv08ag5m  不能量产  winhex也不能写入数据  当时写好,再加载又回去了~~~各位大哥支个招啊~~!!多谢了先~~~!!

网友:
补上芯片图片~~~~然后继续郁闷~~~!!

网友:
主控问题??

网友:
你这个看着是银行的ukey呀。。。。

网友A:
什么情况啊?不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啊?不明白啊

u盘被附体了~~~~只剩8mb的空间,一个扇区循环~~~用winhex不能写入改变盘里的数据~~~

网友B:
闪存芯片加焊一下,然后量产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闪存芯片加焊一下,然后量产试试?

加焊完就牺牲了~~主控芯片那里好像不行了~~~牺牲了~~~多谢大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焊完就牺牲了~~主控芯片那里好像不行了~~~牺牲了~~~多谢大哥了~~~!

没事2G的片子,还是SLC的,坏了也不可惜,U盘都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2G的片子,还是SLC的,坏了也不可惜,U盘都便宜了

呵呵~~~还是人家送的坏u盘~~~~就是没有修好让人比较郁闷~~~~

网友D:
拆闪存到另一块U盘主控板,再量产又可以得出一个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闪存到另一块U盘主控板,再量产又可以得出一个U盘。

板子正在路上呢~~~回来就能用了~~~呵呵~~~!!

网友(2014-08-10):
换个新晶振试试

网友:
8mb证明主控没有挂,程序丢失或者闪存与主控通信挂了。找对应的量产工具量产,最主要的那个小芯片没看到型号,

网友(2014-09-16):
都是猛人 U盘都修。。

网友:
没有看到主控是什么型号的,一把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看到主控是什么型号的,一般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2014-12-17):
内存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