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200不触发 (求助)

楼主(2012-10-28):
一台HP nc4200的机器不触  有时候开好多次一二次能触 能触发时使用都正常板号:LA-3021P   不触发时电流从0.04到0.05

经排查不正常时SLP_S3#用示波器能抓到瞬间高电平  所以要么是SLP_S3#本身不稳定要么是后级拉低
查SLP_S3#去了好多地方

如图 把图中Q19拆掉SLP_S3#不会拉低
维修动作 更换过南桥 Q19还是一样不上Q19  SLP_S3#就正常 图上Q19的作用是拉低SLP_S3   如果 SLP_S3 的作用是打开后级S级的电压如+3VS
如果人为强行拉低SLP_S3的话待机下S级电压全部打开待机0.2几每次都能正常触发
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下过了 SLP_S3#不知道给谁拉低了
求指点

网友:
不知道大家修这种SLP_S3#电压不正常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现在什么情况

网友:
测测对地组值 慢慢查吧

网友:
slp——s3#前面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嘛,比如说RSMRST#,ACIN,LID_EC休眠信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