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代码从FF—C1不停循环几次,开始跑到7F停止,屏幕不亮!

楼主(2012-10-28):
客户拿来一台机,说是无法开机!
到手后插上电源,触发,没反应!先检测电源,绿线接地,电源风扇不转!电源坏了,建议客户换一个,客户说要拆开看下能修不,那就拆开,摇晃了几个电容和电感,都在动,测了一个电感做下样,发现电感断路!就说这个坏了,要换,50元,就说换了不一定用多久,电容都在动!左忽悠右忽悠,客户答应换个新的!
那就换上新的,刚插上电源自动触发,拆下CMOS电池,清楚了下BIOS ,再插上不自动触发了!
开机,就开始跑码从FF—C1不停循环几次,开始跑到7F停止,屏幕不亮。晕那,换内存,还是老样!按F1 代码跳到8B又不动了,屏幕不亮,换显卡,还是老样!按ctrl+alt+del,又重新跑码,跑到7B停止。告诉大家中间有两次就到系统了,重启就不行到7F。
无意间压住显卡,顺利跑码,也没有循环,直至进入系统!原来是显卡接触不良,用镊子刷了几下显卡插槽,插上显卡顺利开机!
至此硬件方面搞定!客户说系统太乱重新装,那就装呗!谁知就显卡驱动装不上,用驱动精灵,不行!显卡是上面的标签是geforce 9600gt 1G  驱动精灵显示AMD RV505!看来是刷的假卡啊!第一次遇见假卡,网上搜终于找到AMD R505驱动催化剂,直接装不上的!在设备管理器里看下显卡ID,然后在驱动文件里找到后缀INF的文件修改ID!OK
都是小问题,希望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那你一共收了客户多少银子呢。。。呵呵:)

跑码跑到7F本身就是亮机代码了,直接检测显卡和槽子就行了。

网友:
维修就是这么繁琐好像过五关斩六将。最后一招改ID学习了。

网友:
最后一招修改显卡驱动ID是怎样改的?LZ科普下。

网友:
改ID怎样改,请楼主说说 ,小弟不会

网友:
改ID是个问题,没干过!支持LZ分享一下!

网友:
跑到7F直接从显卡着手排除。

后面是驱动的事情

网友(2014-06-18):
FF正常,C1 CPU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