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L730 白屏 做完显卡1.13

楼主(2012-10-28):
今天来了一台神舟承运L730  故障:白屏   于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拆机   果断上bga  摘下来后重新值球  继续上bga  跑完后    裸板测试电流从0.01-0.09-0.55-0.65-0.95-1.11-1.13跳变  屏无显示  外接也不亮  换内存也一样       于是怀疑bga没做好  再次加焊了一次  结果还是一样  电池已放过电 、、、请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重新换个显卡试试,可能显卡坏了

网友:
换显卡吧。顺便看看 pcie x16 有没有因为 开路。或者 显卡是不是挡在显存上了。。搞诊断卡看下,是否跑码啊。。有时 pcie 总线有问题 跑码都不跑

网友:
楼主这机只有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