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N156--LED灯的供电有55V。应该不正常吧。

楼主(2012-10-28):
LTN156--LED灯的供电有55V。应该不正常吧。我用别的屏代测都是19V左右

网友:
最好查一下屏的PDF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
LED我记得是28V吧

网友:
得看你那个灯的颜色了,要是能正常发光,没有变蓝变暗那55v也是对的,屏的led灯串联的数量决定了他的供电电压,一般是19v的,串联8个二极管,一般一到5串不等我还见过23v的,如果你也不知道那就先接个低点的电压试试吧,慢慢升到19v看能不能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