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输出电压跳变 有电路图SG6841DZ

楼主(2012-10-28):
此电源板为SG6841DZ,输出的5V为4.7-4.9V跳变,12V为11.8-13V跳变,断开下图红圈处,电压不跳,5V为7.25V,12V为15V,T431和光藕更换过,5V整流管也换过,滤波电容也换了,不知道是哪里问题,请各位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负载断开试的吗

网友:
断开了,只试了一个电源板

网友:
SG6841DZ坏了这种问题我修过好几个换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主测的电压基本上正常,是点不亮吗

网友:
谨提供点个人观点,请参考:
一是在5伏输出端接个假负载测试;
二是分别断开VZD902、903看还跳变否?
三是查一下R908、VD902、C908、907;
四是断开VZD901跟R909看还跳变否?
五是查下CN902是否漏电;
六是查下R919阻值及FB901?

网友:
5V带载看看行不行

网友:
检查下断开那路的电阻和元件~

网友:
更换SG6841DZ的供电虑波电容,更换后不行就要换SG6841DZ。我修好过多输出电压不稳定的都是电源管理芯片供电电压不稳定造成的。一般为50V220UF电容。

网友:
今天刚修了一台,奶奶的,换了个新的SG6841就是不启动,花了好长时间查外围电路,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最后把新换上的SG6841换成我原来很早买的SG5841,就启动修复了。现在的元器件质量真的不靠谱!!!!

网友:
IC供电滤波电容和二极管 另外滤波电容 22-47UF常见 220UF的没见过

网友:
一是在5伏输出端接个假负载测试                                 接假负载以后,电压为4.2-4.8跳变
二是分别断开VZD902、903看还跳变否?                    依次断开,一样还是跳
三是查一下R908、VD902、C908、907;                   元件检查没有损坏
四是断开VZD901跟R909看还跳变否                            断开后还是老样子
五是查下CN902是否漏电;                                         没有漏电,完全正常
六是查下R919阻值及FB901?                                     这两个元件也是正常的

50V22uF电容也换了

这次都查完了,结果还是不行,是不是该换SG6841DZ 本身了?

主要是手里没有现货,要不然早就换了,实在不行扔之,耗费了这么多时间觉得不值,还不如直接换个电源板了

谢谢各位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