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mos管知识

楼主(2012-10-28):
制造工艺决定了场效应管的源极和漏极是对称的,可以互换使用,并不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所以不必加以区分。源极与漏极间的电阻约为几千欧。注意不能用此法判定绝缘栅型场效应管的栅极。因为这种管子的输入电阻极高,栅源间的极间电容又很小,测量时只要有少量的电荷,就可在极间电容上形成很高的电压,容易将管子损坏。。。。。。  实际测试中用万用表的蜂鸣挡测试栅源间阻值之后,在测试漏源间阻值会变0。如果直接测试漏源间电阻值大概为100欧

网友:
说的对,场管的源极和漏极可以互换使用,N沟道和P沟道不能代换也要注明哦,可能有的新手可能会误判,场管一般是:从左到右,分别是:G极,D极,S极,如有不当,忘更正。

网友:
还是版主比较心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