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老DELL 显示器

楼主(2012-10-28):
接一客户,DELL显示器,很老的了,上电。按开关没反应。拆机。量电压。输出19V。外连一个驱动板。连一个USB接口板。还外联一高压板。上电量。USB板供电对地短路。排除后,再上电,还是没反应。量驱动板MCU对地短了。兄弟们说还要不要修???
就报了50元。
显示器
DELL

网友:
那算了,没搞头了,如果客户愿意价钱才能搞,不然复原好了。

网友:
那个没意思啦,重新跟客户商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