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开机掉电一例

楼主(2012-10-28):
IBM T60主板,经测试开机掉电。待机电流0.02A,待机基本正常,经测试M路电压和网
卡待机电压均正常,3.3v 的MPWRG正常,H8S发给PMH7的MAINOFF信号的3.3v正常,南
桥发给PMH7的-ICH_slp_s3和-ICH_SLP_S4两个信号的3.3v正常产生。于是上电测试,
开机掉电,掉电时公共点的电压也没有,掉电后只有VCC3SW电压有TB62506的工作条
件正常,PMH7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待机电压没有,MPWRG也没有,PWRSHUTDOWN被拉
低。
PWRSHUTDOWN被拉低有3种可能:1.TB62506 55脚的电压高于0-5v时,52脚输出低电位
的PWRSHUTDOWN;2后级电路(A路电压,B路电压,显卡供电,CPU供电)欠压;3.后
级电路短路。于是就先一路一路排除,55脚的电压小于0.5v,对地测阻值,经测试所
有B路,A路电压的后级没有短路,就只有欠压这一种可能了,由于掉电速度特别快,
只能用示波器来测试,测后级供电发现所有的供电都有一个上升沿,然后掉电,但是
VCC3B这一路测了好几次都没有跳变,怀疑VCC3B这一路有故障,测VCC3B_DRV有跳变
,待机的VCC3M电压正常,估计切换的MOS管Q24损坏,我懒得找一样的管,直接4,5
脚连锡解决。空载电流0.42A,上假负载测CPU 复位。PG,时钟正常,上CPU,内存,
主板点亮。
本机器是由行里送来的,拆机后发现掉了三个电容分别补上后,还是不行,就到基地
看到了一个帖子写的跟我的故障相似,就在原文的基础上改动而来,但是绝对不是恶
意灌水。如觉得是不满意请版主删帖!

我也有台也是开机掉电,还被人修过!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可能后续电压没有哟

网友:
如果那个地方测的时候都能上图纸的话  那效果就更好了

网友:
分析的还是可以的啊。楼主不错呵可

网友:
刚修了一台和你一样的机子,量不到短路,看到你这贴子,直接连线Q24 4 5脚,结果好了

网友(点评):
呵呵,好运气哦!

网友(2012-12-01):
我有一个待机0.02 触发后000 开过几次,后来又不行,LENOVE的芯片换过还是一样,3 5V芯片也换过 后极也没发现短路,不知道 是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