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进水机电池有时检测不到

楼主(2012-10-28):
一台 ACER 4830TG I5 的进水机,主板清洗、烘干后可以点亮,但机器有时会检测不到电池,如果能检测到电池则一切正常。
加焊电池口、EC、冲电芯片无果;测量EC到电池口的SM总线联通正常,但测电池的正负极却没有电压??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装机后如果不上螺丝则开机基本上检测不到电池,若上螺丝则有时可以检测到电池并且正常冲电使用,难道是主板有元件接触不良,或断线??求思路

网友:
检测不到电池的话一般是检测信号,或者是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