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100分,acer4736zg改集显

楼主(2012-10-28):
本来是一个用着用着就不显的机器。。。重新开机又能显示,然后又会黑屏不显。。。加焊显卡后花屏。。。由于cpu散热器卡座粘得太紧怕撬断线没拿下来取显卡,掉了n多点。。。没给客户报风险。看了看此板是gm45北桥,淘宝上又有给改集显的商家。到论坛上搜了搜没有相关帖子!故悬赏求有相关经验的兄弟指教一下!兄弟只有这么多了,不是兄弟我小气!板号la-4494p

网友A:
哥, 我真的不知道啊。  关注你。

网友:
你给1000个估计都没有人可以给你方案.除非换板

网友:
未必吧,兄弟。。。我对照图纸把北桥背面的两个节点焊接起来按照电流来看应该是能显。但是不显,一定是哪还没搞好。。。别人能搞证明肯定能搞撒。。。

网友:
用心修绝对搞得出来! 估计要花点时间!!

网友B:
报什么风险,楼主说哈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什么风险,楼主说哈也

有些能显示的机器要去修bga什么的,可能搞成不显示。。要向客户事先说明不能追究责任就叫报风险撒。。。不同意就换板,换板就没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 我真的不知道啊。  关注你。

算了,明天把我自己的机器拆出来对比一下。。我的就是4493p集成显卡的。。。。

网友:
找个同样的集显的板子的高清照片,对着照片去修改,多的元件去掉,少的元件补上,并且刷过BIOS,一般别人能改能亮的,这样搞下来多数也能亮的

网友C:
人才呀......BGA掉点你干个毛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才呀......BGA掉点你干个毛线呀

没掉点的话也不用悬赏请教了撒?一年修近千台机器一台两台出点意外也在情理之中撒。。。。不过也算是我工作没做好!有待加强啊。。。你要是懂的话请不吝赐教,不懂的话关注一下也可以。。。

网友:
有板对照 图纸 刷集显的BIOS基本就是这样 表示关注

网友:
掉点补点

网友:
努力吧,相信能成功的

网友D:
哎。。。昨天把自己的机器拆掉来对比。尽管板号一样,但是不同之处至少一百处。。。搞来搞去也没搞成功。。。还是我们的知识不够啊!淘宝上有人改收180块钱。。。去给客户说说看看怎么办!另外今天换v3000显卡依然拿不下来,就没硬搞拿到另外一台bga上去做了!老板听说bga有毛病了,过来看了看才知道哪个大哥把第二温区的发热转的开关给关闭了!真是尼玛坑爹啊!另外我想知道一下:悬赏的分怎么收回去?

网友:
表示很关注,我也想知道怎么改成集显,我也有台联想F31A,显卡下面掉点了!看到网上也有人说可以改成集显!说什么要换个北桥,刷bios,改线路!也是收180元!很想学习下

网友:
好吧,关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昨天把自己的机器拆掉来对比。尽管板号一样,但是不同之处至少一百处。。。搞来搞去也没搞成功。。 ...

楼主,真悲呀,发热专关了,你没发现?   修改贴子里把贴子关闭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不会啊,我也想学来着,关注中

网友(2012-11-27):
我也看到某宝上有专门独显改集显的,可惜会的都不愿共享出来

网友:
不知楼主还有没有搞了呀!期待

网友:
这个貌似有点小麻烦啊,最好手头上有集显的料板,对着图纸一点点换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集显独显的桥都不一样额,貌似不好搞啊,成本也略高,跟客户商量下换版嘛

网友:
这都能改,太NB了!

网友:
修出来就绝对的NB了。。

网友:
用心修绝对搞得出来! 估计要花点时间

网友:
悬赏的分是收不回去的....

网友:
有些机器独显想改集显根本不可能,因为屏线接口就在显卡板上。哪怕你是在同一块板上也不一定改得成,而且板上的零件和线路都不一样就算你改了也不会亮机的。除非你自己能独立设计电路,但没有设备和工艺那也只是纸上谈兵。

网友:
怎么重要的板子你既然掉很多点,换板子把

网友:
你是人才,用列支推一下就知道动不动了

网友:
掉点了,你飞根线过去哈!

网友:
关注下,以前也有这想法,但没成功,。。

网友(2013-01-03):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也想改集显。知道的发出来分亨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