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饼哥教的AMD FCH时序查图方法快速维修联想G475GX笔记本。

楼主(2012-10-28):
10月28日,今天同行拿台联想G475GX笔记本板,板号为LA-6755P,具他说修了几天都没有修出来 ,拿到板后检查外观正常,测量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正常,上电,电流跑到0.385停住。根据饼哥讲时序是补充的看电流大概知道问题出在哪个供电的知识,应该是CPU供电正常了,用万用表测试CPU供电电压1.0V正常,判断正确。根据AMD时序CPU供电正常后,下一步查PWR_GOOD信号是否正常,把饼哥发给我们的葵花宝典(AMD FCH芯片时序查图方法)其中有一段,饼哥是这样写的:“复位条件,从目录找到桥,查引脚PWR_GODD对应名称,然后找出信号来源”。打开电路图找到单桥的H5脚是PWR_GOOD信号,名字叫FCH_PWRGD,查他的来源,是由EC的104PING发出来经过R581电阻到桥的,在R581电阻上测得电压为0.09V明显不正常,电压不正常再测试R581的对地阻值0.005短路,断开R581再测试EC104PIN为0.005,另一边为685,终于找到问题了。换EC后亮机,店里没有相机,没有拍出亮机图片来,遗憾!以前都是我从别人的经验去找通病修电脑,在饼哥手里学会标准时序加上葵花宝典,终于可以根据自己思路修板了,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小小进步吧。

 会员1296227300鑫豆2023-11-7 15:28

网友:
你好,能否共享一下AMD FCH芯片时序查图方法?

同求 饼哥 这个迟早的事 您做做好人 现在 到时候就成坏人了
这个。。不能哦

网友:
饼哥是我们的偶像,饼哥的技术,是我们不懈的追求和向往。

网友:
思路和方法决定了你快速的维修结果。加油朋友!

网友:
能否共享一下 饼哥的葵花宝典

网友:
不要公告葵花宝典啊。哈哈这是实地学习才有的。不然下回不给你们这些保留级资料了

网友(点评):
月饼都可分着吃,不要那么小气吗?

网友:
谢谢楼主呀。这个办法让我们知道怎么诊断是桥或EC问题。

网友:
这葵花宝典多少钱卖呢

网友:
同求葵花宝典,哪怕只看扉页也好。

网友:
修炼此功必先自宫啊

网友:
呵呵,现在维修都可以说透明了,你不讲他讲,快发出来吧,大家都给你加分,

网友:
饼哥也修笔记本了吗??以前不是只干主板,功力又大增了??电路图能给个不

网友:
找到共同点 好记 不用死记名称  月神高啊 膜拜

网友:
良哥就是厉害,佩服,怎么没有地方加分
。。

网友:
不错,断开电阻可以查出是前极还是后极的问题.这个要形成一个常态化的维修思路

网友:
原来饼哥就是东方不败啊

网友:
葵花宝典  要练此功必先自宫   兄弟练到第几层了

网友:
葵花宝典好方法,看来只有去基地才能学到。

网友:
学习了 看来你在迅维学的不错啊

网友(2013-01-12):
如果是这张的话,跟普通时序没差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