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风扇报错谁说是风扇坏了,有的PS08刷下就好

楼主(2012-10-28):
有的人不分什么,就乱指导别人,IBM好多风扇报错是PS08程序错导致的,不一定只是风扇才能报错。

网友:
我还遇到过,换一堆风扇后,结果还是一重启就报错,第一次开机不报,只要电脑一点重启就报,PS08刷了也不行。结果把硬盘一换就好,重启时,硬盘一启动,拉低电压,风扇就报错,修这么多年IBM第一次遇到。

网友:
那要看代码的呀。楼主

网友:
IBM 一般有代码的!!

网友:
呵呵。。楼主也不能说别人是乱指导。。风扇报错第一个就是要先考虑是不是风扇坏啊。。。指导得人毕竟不在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