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电源炸飞两个三极管,不知道型号,紧急求救

楼主(2012-10-28):
紧急求救,如图,图片中Q11 Q12被炸飞,谁知道两个管子的型号,麻烦告诉一声,多谢多为大侠了!!!!!!!!!!!!!!!!!!!!!!!!!!!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谁知道,麻烦告诉一声

网友:
找个同型号的电源看看

网友:
找不到同型号的

网友:
这个情况可以去官方论坛问问

网友:
我有三个思路处理这个问题:
1、跑线路,根据所在位置的功能确定代换元件。
2、Q11我看还有大半个,能否看出部分标号,有时候在一些电路板上同型号的管子可能会不止一个,能和好的对起来就好办了。我以前就用过这个办法。
3、小心清洁一下管子表面,从不同角度看看能不能看到一些标志的痕迹。

网友:
看样子就是普通的芝麻三极管,找大小一样的就行了,能炸飞这几个,肯定附近还有短路的地方,上灯泡试

网友:
不过眼力不好 也蛮难的

网友:
首先要确定是PNP还是NPN型芝麻管,难度有点大,只有跑线路确定。

网友:
Q11和Q12组成互补推挽驱动电路,一个NPN,一个PNP,2个管的B极相连,接控制IC的输出;2个管的E极相连,驱动功率管。C极接地的是PNP,C极接供电的是NPN。

网友:
上面写的是LG,呵呵。查去吧。保你查不到。别告诉别人。我用702代换成功的。千万别告诉别人

网友:
如果是702可以代,那就是N沟道场效应管。

网友:
多谢各位大侠的热心回答,查到一个是ZEW另外一个是ZFW,在淘宝买了,等配件中,配件回来了,再报告情况,不知道是不是其它电路短路造成的。

网友:
既然知道三极管型号,就找代换元件先用上去,如有其它坏的继续更换,再一起买同型号元件更换。

网友:
这个电源复杂,还是贴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