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CPU风扇转速慢,换了个电源插口就变快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2-10-28):
家里台电脑好久没开机了,现在开机提示CPU fan fail or speed too slow,打开机箱看到风扇转速好慢,按F1提示进去的话蓝屏,于是我换个风扇电源插口,现在风扇速度快了,但是CPU fan fail or speed too slow的提示还有,按F1进入系统玩游戏什么的都正常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还可以修好吗?CMOS电池我也更换过了

网友:
可能是主板上检测转速的传感器坏了,也有可能是风扇没有反馈检测转速的信号给主板。

网友:
先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手头没有更换的风扇。。。。不知道为什么,换个电源插孔他转速就正常了,但提示还有。。。

网友:
插头的弹片接触不良,插口的插针有氧化层,多拔插就把氧化层磨掉了

网友:
好象不行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有高手赐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