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不触发

楼主(2012-10-28):
KB3926  供电正常,时钟1.6V正常,复位底电平有跳变3.3V,按开机按钮后DC电源口指示灯由绿灯变为红灯闪两下又变为长亮的绿灯,EC BIOS刷过无用。
KB3926 引脚电压为:
9PIN-VCC 3.3V;
19PIN-NBSWON 开机信号有跳变
93PIN-ECPWROK 0V 没有电压,此电压是否来自HM55信号?
101PIN-S5_ON   0V
手头没有此EC,加焊后还是一样

网友:
不触发量pwrok肯定是0,EC在收到nbswon#后会发出s5_on开启SB的待机电压,在发出rsmrst# 最后发出DNBSWON#去通知南桥通电...

网友:
很复杂的问题。慢慢量信号吧

此人强人!向你学习

网友:
86 124 127 65这些脚也测一下,这些也都时EC开机的必备条件,还有考滤一下BIOS,这机器BIOS程序爱坏,可以先刷个试试,有了结果望告诉一声。

网友:
S5_ON 信号没有那还是EC 问题了?是刷 EC  BIOS 还是? EC的已经刷过一样。
ACIN 3.0V

网友:
现在用电源适配器似乎可以触发鸟,搜索了旧帖说不能用可调电源。现在搞不懂是EC BIOS问题还是 EC虚焊~  现在准备装起来再测试一下。

网友:
好了 已经?

网友:
能点亮了现在,但是偶尔还不触发电源闪红灯的情况,现在怀疑是不是DC头内部接触不良,用手用力摁住都能开机,应该可以确定故障部位了。

网友:
呵呵,估计跟DC头没有关系,因为现在用电池也能开机,那证明原来电池有电也不开机,现在用电池跟适配器都能开,只不过用适配器有时要按两下开关才可以开机,不知是不是插上适配器后需要等几秒再开才可以亮。现在都装起来测试两天看看,如果没问题就叫客户来取,还是测久一点保险。

网友:
我现在就有一个AMD的不开机,有3V5V    但是电源头的灯不亮,插电的时候闪一下,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