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笔记本T40主板USB供电中的-USB_SYSTEM_OC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0-28):
(无正文)

网友:
不就是一个供电吗

网友:
就1个供电呀。

网友:
系统供电5V

网友:
-USB-SYSTEM-OC是USB过流检测信号,此信号由5v-USB分压后送至南桥(新型笔记本中有专用供电芯片负责供电及过流检测工作)。当此电压低于某一定值时,南桥认为BUS端口发生过流情况,随即关闭对该USB端口的供电,并会在操作系统右下角弹出气泡提示:“USB端口超越集线端……”
明白?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5楼解释的确实到位

网友:
想加7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