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01 能触发不显示 求BIOS

楼主(2012-10-28):
DELL 1501  机器型号是dell pp23la,开机能触发,电流从0.01-0.35-0.65-0.86左右,不过每次触发都不一样,有时候是0.01-.0.65-0.88,插不插内存一个样,CPU和北桥都是AMD,CPU已经换过,还是一样,有PCIRST,测SMDT SMBCK没有反应,怀疑这机子不跑码,不知道是北桥问题还是BIOS问题,但在网上找这个找了很久都没有BIOS,不知道如何修下去了,下面是这机器的图纸

最后怕加焊这个北桥挂了,用风枪吹吹确定一下故障,最终在北桥这里了,能显示了,后面再上BGA吧。

网友:
看到最后楼主好像锁定故障了...好了就好!

网友:
amd的机器,很麻烦。南北桥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你PCI RST在那里量的?是MINI卡槽上面吗?

网友:
AMD的芯片组成,AMD的北桥是最容易坏的,当然也是比好修的,给630显卡有的一比,呵呵

网友:
又是AMD,桥坏得太多了

网友:
正找这个图纸呢,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