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942S一下就灭

楼主(2012-10-28):
   客户一拿来就要求换高压板,换就换吧,很快换好了,地  22V供电  开关  ADJ没接   接电......晕开关灯亮了屏不亮,咋回事呢?    刚想拆下来,只听啪的一声,保险烧,俩二极管两半了。无语了,怎么回事啊。
    然后寻思换个通用的电源板高压一体板吧,接好线,插电,驱动板又糊了!   到底会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拜托大虾给解释下,这到底是啥问题以前从没遇到过会烧东西的,我的通用电源版是12-30V的原装的是22,这个板子到驱动板应该连几根线呢?

网友:
如果客户拿过你试到有显示,那就是你接高压条时接错了。驱动板之前有亮灯,你后面换电源高压一体板,驱动板冒烟也应该是你接错线路。

网友:
你这个是烧了,那天我接了一个直接爆炸了,真响啊。

网友:
这个型号爱坏灯管   而我们的通用高压不敏感  一开始不会保护   容易造成误判断

网友:
供电接错还是电压太高了

网友:
灯管的问题

网友:
高压接电源的线是没错的,就接了 供电  地  和开关   改之前我把原来一体板的高压供电给弄断了,难道是弄错线了?这样会导致烧保险么

网友:
我想了下,烧电源板可能是灯管的问题,那驱动板  和高压一体版之间一般应该接哪几根线呢,是不是只接 12V  GND  ON  就行了呢?我发现原驱动板上有个 5VSB  这是什么电压啊

网友:
驱动板上一般只用到5V电压,有很多驱动板虽然也有12V的连线,但后面的电路是断的,并没有用到12V。5VSB(5V STANDBY)从表面看指的就是待机5V电压

网友:
先换灯管 再恢复原电路吧 上午刚修复一个 换4根灯管 4元钱解决

网友:
焊接的时候不小心碰到吧

网友:
电源高圧一体板 到驱动板供电应该是多少呢,应该接几根线呢各位大侠们,知道的帮帮忙哦,本人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