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奇葩电脑

楼主(2012-10-28):
电脑型号:ACER 4720Z
故障: 进水机。1、不触发
                          2、接内存掉电、不过有时能点亮机器
                          3、档LOGO
处理过程
   1、最开始拿来的时候南桥附近进水。洗刷加焊后不能触发。电感对地阻值正常。于是拆下南桥来看下南桥下面有没有进水。拆开后很是失望。。
于是重新植球上去。神奇般的可以触发了。电流能跑到0。6左右。
  2、看到读卡器也在南桥边上。因为这个芯片边上也进到水,被加焊过。把这芯片给拆了以后。机器马上就亮机了。再点一次试试吧。。。又不行了。
大概6次左右才亮机。基地搜索了下有可能是没有接猫的事。于是随便找了个猫接上。机器每次都能亮机了。。好开心哟。以为这机器这样就修好了。装机
装到一半左右的时候我习惯性的接好硬盘进系统进行简单的测试。机器就卡在LOGO那里。死活进不去。。哎。。。
3、档LOGO一般都是外设引起的。于是依次拆掉网卡、声卡、无线网卡、PC卡等外设。还是涛声依旧。。。看了个框架图就有那个读卡器没在机器上了。
这机器不装猫都不亮机,会不会是没装读卡器引起的呢。于是在料板上找到了一个型号是R5CO883的(原型号是R5CO882T)也不知道能不能通用。量了下
供电和接地差不多。。直接补了个读卡器上去。。。。机器不再档LOGO。。。此机修复。。

进水机的毛病真多。。。

网友:
进水机很难修,师傅一般都找同行修

网友:
2。接内存掉电,咱回事呢?

网友:
这个我以后要注意了,经常修本子时候完事都不把猫装上的,直接丢垃圾。。

网友:
进水机真难啊,修好的返修也高

网友:
现在进水机需要对电路板烘烤吗,不然返修起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跟没接猫有直接关系。。

这个是4720Z的毛病 很多人修的时候没装猫去测亮机 然后各种修 到最后不想修了 整机装起来要给客户了     然后 .............

然后被你捡了个便宜,,哈哈哈

网友:
ACER的有些型号机器我算是经历过来,不上MODEN的话是会卡LOGO,以前拆机器的时候遇到猫直接飞走,遇到一次后不敢了,还好扫地阿姨没扫走。

网友:
大面积进水的是很难搞,活不多的时候还行,活多的话我就先放一边的。

网友:
值得借鉴!

网友:
学习了 没遇到过这状况

网友:
机器自检不过读卡器,就死在那里自检,所以会出现档LOGO,维修人员一定要细心,在维修的过程中拆掉了什么,如果不是此路问题,因及时还原电路,不要偷懒,给自己惹麻烦

网友:
不装猫点不亮 只在宏基上面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