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里面的电阻上面画一个@是上面意思

楼主(2012-10-28):
请问图纸里面的电阻上面画一个@是上面意思,如图中的r841

网友:
应该表示主板上没有安装、

网友:
富士康的主板好像使用dummy表示的,空位

网友:
表示实际是空位。

网友:
表示不装,有些图纸是用NI表示

网友:
这个符号有时候也不是很准,还得具体看主板到底有没有件....

网友:
4脚电阻没有安装,他是用导线直接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