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电源L305P-01

楼主(2012-10-28):
一戴尔电源,型号为:L305P-01.绿线4V,紫线5V正常;短路绿线,电源启动,带光驱正常。上机,主板电源灯黄色闪烁,按开关无反应。象这种带不起负载的问题,应该如何检查。

网友:
1、检查更换300V大电容。
2、检查PG信号。

网友:
现在短接绿线,保护了!

网友A:
断开三路3.3V 5V 12V 的电感,短接绿线仍然保护。应该在电感前。没有图纸L305P-01 ,哪位大大有啊,发一份我。谢谢。。。。。。

网友:
像修主板一样,测测主要元器件的阻值
可以上网搜下atx电源图纸

网友:
LITEON电源,用料不错。见过跟你故障现象一样的DELL主机,是主板坏了。

网友:
主板是好的,换了个新的,用着呢!
说说维修经历(未好):1、后级电容鼓包的不少,更换后,短接绿线,带光驱可以启动了。满心欢喜,认为好了。
              2、装回机箱,主板黄灯闪烁,按开关启动不了。
              3、强短224 4脚,有电流声,拆下,绿线电压3.87V、紫线电压4.95V正常,再短,启动不了了。
              4、当中有段经历,主回路开关管散热片碰了下接地线,开关跳了,检查主回路300V正常,绿线、紫线电压均正常。

网友B:
检查高压侧的尖峰吸收电路,如元件没问题则检查主开关管及其电路

网友C:
图上的主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上的主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

让我有空看下,单位里的值班搞下下,我是小白,多多指点!

网友:
图中的后级大点的电解电容我都换过了!1000UF以上的,电压都是往高里的换,容量有两个3300的,换成22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高压侧的尖峰吸收电路,如元件没问题则检查主开关管及其电路

你的意思是主回路保护?那是不是可以用串灯泡的方法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哦,对了,电源空载短路绿线,能听到很轻微的拍拍的放电声。

网友D:
觉得开关电路问题是大概率,LZ绿线短接有轻微放电声,建议LZ拆掉保险串接灯泡防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对了,电源空载短路绿线,能听到很轻微的拍拍的放电声。

用灯泡对于短路电流很小较难判断,看图片主开关管是场管(如果是一对1300X的话,检查二只小电解就行 ),要看下是主变压器响还是那个器件在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灯泡对于短路电流很小较难判断,看图片主开关管是场管(如果是一对1300X的话,检查二只小电解就行 ), ...

好的,谢了,随时通报情况。不过是一周后的事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觉得开关电路问题是大概率,LZ绿线短接有轻微放电声,建议LZ拆掉保险串接灯泡防炸。

对,安全第一。最下面一张图片220处是不小心散热片碰接地线打火留下的,怕怕,为什么散热片对地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灯泡对于短路电流很小较难判断,看图片主开关管是场管(如果是一对1300X的话,检查二只小电解就行 ), ...

最下面一张图片大电容左面的是不是主开关管,大的,好像是一个。

网友A:
另外有一事不明:为啥开始时空载带光驱正常,插DELL主板就点不亮,按开关是一点反应没有,好像DELL主板预判了电源有问题,封锁了按钮信号的发出,绿线、紫线电压都差不多,空载时电压还低一点点。主板是如何知道电源有问题的?唉,小白,当时脑子发热,224 IC 4脚对地强启了下,能明显听到电源启动的声音,马上保护。接下来就空载也启动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有一事不明:为啥开始时空载带光驱正常,插DELL主板就点不亮,按开关是一点反应没有,好像DELL主板预判 ...

上主板不能启动应该检查PG是否正常!!而不是强制启动!如果电源原来PG有问题又强制启动,推动部分、主开关管及保护芯片都会受到损害,现在也没法判断电源是否负载能力有问题了

网友:
今天利用上班空闲又看了下:芯片如下:主控芯片:UC38438,TNY278 。
串灯泡开机亮一下即灭。UC38438电源脚没有电压,正常吗?思路不知道对吗:分别解开后级快速恢复管,短接绿线,看能启动了,再查后级那组问题电源。今天断了两个,没用,改天再来。

网友:
今天值班,好好搞了下!思路:1、TNY278待机电压正常,短绿线,不启动,光藕有电压变化,但输出端没电压过来,一脚21V,另一脚始终0V,UC3843 7脚无电源。换光耦,没用。
                            2、想到本来的故障,带不起负载,会不会5VSB带不起负载,短绿线,量5VSB,电压从5V跌至4V,妈的,害人的旧电容,10V 3300UF的原鼓包电容,当时手头没有,就将换下的后级10V 2200UF 唯一没有鼓包的电容换上。上电,OK!

感谢论坛曾经帮助过我的热心朋友!!!!!

网友:
DELL 电源用 TNY267PN 做待机IC ,很多换了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三路3.3V 5V 12V 的电感,短接绿线仍然保护。应该在电感前。没有图纸L305P-01 ,哪位大大有啊,发一份我 ...

断电感了,就没法启动了吧,看看我的帖子,5v电感断了,启都启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