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麻烦帮我看下热风枪是单热风枪,还是三合一的比较好?

楼主(2012-10-28):
淘宝链接[://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20o.1000855.0.104.JwdYTm&id=9764716276&
://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1.wW0y7Q&id=8676628732&_u=sevpdbu5fab
YH-853D多功能三合一电源热风拆焊台 和这款赛克909D热风枪拆焊台带电源三合一怎么样?还是热风枪单独的好??

网友:
热风枪的话应该考虑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A:
858系列的风太小了,不好用,我买的速工858D,用起来真的后悔。当时觉得传统的850系列用气泵噪音太大,就没有买。现在开来传统的真的有存在的价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858系列的风太小了,不好用,我买的速工858D,用起来真的后悔。当时觉得传统的850系列用气泵噪音太大,就没 ...

谢谢啦,这种三合一的可以不?气量120l/min

网友B:
还是买单功能的吧,功能多了容易出问题。

网友C:
勉强买一件的钱想买三件。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勉强买一件的钱想买三件。试试吧。。。。。。。。

嗯,多谢就是不知道耐用不?不如大哥推荐款热风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是买单功能的吧,功能多了容易出问题。

谢谢,可以推荐款热风枪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可以推荐款热风枪嘛?

迅维不是推荐入门级的安泰信852D吗,他们维修基地就用的这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不是推荐入门级的安泰信852D吗,他们维修基地就用的这款。

谢谢你啦呵呵

网友:
还是分开买吧,分开有分开的好处!三合一的价格那么便宜质量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的,而且一坏全坏!

网友:
三合一,把稳压电源也加进去了?
除非空间和资金都比较紧张,否则不建议买这类N合一的工具。

网友:
如此低的价格,功能又多,质量是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