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楼主(2012-10-28):
   大家看到4416s 肯定会联想到BIOS 或者是显卡   今儿个收了台4416s  触发上电流 一下子就到1.4 再到1.2 接着再掉到0.95  再上到1.4  最后在0.95和1.4之间跳。  以为是bios问题 就在论坛上下载了bios  刷好后我哭了 机器待机0.1 不触发了   难道我刷的程序有问题? 想想还是再从论坛上下载个吧  又下载了个 结果还是一样。  急了我   突然想起来家里好像有这么一块一样的板子  找到把bios换上去了之后触发了 电流在1.2到1.4之间徘徊了  还是不亮机  又把那个bios重新刷了下  结果 可想而知  不触发了  *脏话* 这是个什么情况啊  有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刷BIOS 的时候没有备份吗?  你是维修的吗?

网友:
这个机器的bios有2种的根据EC区分  这2种不能通用 希望能给你帮助

网友:
就是 的啊。你 就没备份一个 吗。那 万一要是刷不好呢,不 就搞大 了吗

网友A:
再却定BIOS是好的。就早其他问题。是AMD的吗。北桥跟CPU就出那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却定BIOS是好的。就早其他问题。是AMD的吗。北桥跟CPU就出那样的问题

是AMD的 北桥做过还是一样的啊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修的怎么样了

网友:
这样应该都不是BIOS的事了,应该就是桥或者CPU了,仔细检查下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啊 AMD的一般就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看它是什么样的架构 BIOS刷错了 是不会开机的

网友:
做维修的刷BIOS最好备份一下,不然会很头大的,

网友:
我现在手头有一块和你的故障一样,还没有修,打算刷BIOS再做桥!

网友:
这哥们没经验

网友(2012-12-01):
我的现在电流和你的差不多,显卡,北桥 BIOS都搞过了 还不行

网友:
刷BIOS 的时候没有备份吗?

网友:
你换个bios刷个机器机器原装bios

网友:
我的一个机器不触发!无待机!正在维修中!

网友:
4416都是干北桥,像那种电流循环跳的,疯抢吹一下北桥,90%能好,然后再上BGA

网友:
楼上的正解 北桥问题具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