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锋锐K42 LA-4241P

楼主(2012-10-28):
锋锐K42 LA-4241P板号!祼板自动上电到0.62然后掉电又自动重起到0.62不显>时钟复位都有高手们有什么恩路回一下谢谢大家
自动上电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同样故障遇到过

网友(2012-12-04):
我 的一样

网友:
我的是进系统用一会掉电重启,什么方法都是过了,南桥换了,风扇处理什么都搞了,进系统一用半小时就重启,什么情况啊?给点意见啊,进水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