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C61不触发小修一例

楼主(2012-10-28):
型号:盈通A6
故障:不触发
思路:3.3VSB、开机排针、25M晶振、IO、断线、桥
过程:首先测3.3VSB、开机排针、25MIO的触发条件都正常
  如果没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用万用表压差的办法测量,有些主板二测量不到电压,我们暂时算其正常,如果有电压的话二脚必需要有压差,压差一般在为0.05-0.1
继续测76脚已被拉为低电平(图没了),按原理来说主板就应该上电了,此时还不上电,说明IO76脚到绿线有断线或者原件损坏,翻过主板观察,发现在三根断线,补线后故障排除。
总结:此故障为另一类不触维修,只要对上电原理了解,仔细就可轻松搞定。

挺不错的……

网友:
典型的维修思路,楼主基础扎实!

网友:
有图有真像 这样的帖子必须得顶 沙发没了 来坐个板凳

网友A:
这个图解太给力了,各种设备齐全,

不过这个案例却有点可惜,我学的时候,维修流程,第一步是检测有没有明显外伤。。。

网友:
思路非常的清晰,看来我的进步了!!!!

网友B:
思路很明确,我也是和你想的差不多。但是我不会补断线的,没有经验,没搞过断线的,请问下你测量完以后,一眼就看到那里断线吗?还是怀疑那里刮开了以后看到的?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刮的,用刀片刮的吗?不会把其它的线刮断吗?如果是补线,你是直接在上面补了点锡,还是用了什么专用的材料呀?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解太给力了,各种设备齐全,

不过这个案例却有点可惜,我学的时候,维修流程,第一步是检测有没有 ...

你是正确的,第一步先看看有没有外观问题

网友:
思路很明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很明确,我也是和你想的差不多。但是我不会补断线的,没有经验,没搞过断线的,请问下你测量完以后,一 ...

这个故障是主板放在一起弄的,肉眼就能看出来。补线的方法:用刀片刮开,然后上面放点焊膏加锡,接着用吸锡线补,多纪练就可以了

网友:
真好的图文解说

网友:
楼主做的很认真!支持!话说测IO的引脚真不好测,太细了,我一般要借用放大镜

网友C:
分析的很好  眼力不错做维修  就需要眼好点

网友:
补线很简单的,要多练,先用刀片把上面的漆刮开,在上面上一点锡,然后用吸锡线抽一根细线放上面对准,用烙铁轻轻的压一下就好了。我补过最多的一次是一片技嘉H61的主板是被小偷偷CPU搞断线的,三处断线的地方一共补了17根。

网友:
光看楼主这图,就得顶上一贴,不错,案例

网友:
图拍的很清晰,故障也很明

网友:
楼主将得很详细  测试点也标出来了  对于我这样的新手  太有用了谢谢

网友:
不错,上电时序分析很仔细,工具也给力。  再问下,这个板子是单桥的吧

网友:
不触发的问题分析,解决

网友:
上电触发原理必须掌握

网友:
很不错啊,牛人!能把图纸一并上传就好了!

网友:
非常详细,对新手很有帮助,顶楼主,多出贴~

网友:
思路非常的清晰
分析到位 学习了 对不触发故障维修很有启发

网友:
楼主比较专业啊

网友:
这个思路很明确,对我们初学者很有帮助啊。

网友:
图文并茂,细节分析。图片清晰。一目了然。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威武 讲的很详细

网友:
我习惯第一步目测

网友:
很不错,工具齐全,图片清晰,思维清晰

网友:
这个故障怎么和远程的一个案例很像啊 都是统货板吧

网友:
LZ威武,小子一定努力!~

网友:
思路清晰,基础知识扎实,很值得学习。

网友:
能熟练记住 I/O的先后触发脚 有点难!

网友:
听人讲课就是比自己个瞎琢磨强的多
谢谢

网友:
思路清晰,基础知识扎实。学习,以后看来不触发应该可以解决一些

网友:
呵呵,只是线断了这么好。不过如果对上电时序不熟悉也不行的。学习了

网友:
人为损坏,必须认真目测。

网友:
维修的第一步就是目测,看这个斑竹肯定是没有目测的。

网友:
呵呵 谢谢楼主分享 很好的学习资料啊

网友:
写的很好,思路清晰,图也清晰,加分啊

网友:
有图有真像的帖子,必须顶!!

网友:
不错,学习楼主的好经验了

网友:
其实你那板子第一件事就是看,再闻

网友:
大侠 支持你, 就喜欢你这样的帖子,顶,留下慢慢看,

网友:
刚遇到这个问题。楼主很牛X啊 。谢谢楼主教育。已经修好了。。

网友:
图文并茂,很详细!楼主可以打阻止那样或许更直观!

网友:
分析思路很重要哦。虽然我还不太懂。先学习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类问题,为了找这根线把ATX插座都让我取下来了,最后补线没成功就在线两端飞了一根线,看来要多练习补线才行

网友:
绿线是被IO直接拉低的吗,还是外围电路拉低
neco
绿线在这里是被IO PSON信号引脚内部电路接地拉低的。
详情

网友:
很详细,不错,新手可以学一下。

网友:
思路明确,观察细致,学习了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相机,照片真清晰
老潮
不会是单反,7M以上卡片机、苹果手机或新潮些的国产手机(500元以上)都行
详情

网友:
楼主你弄的这图文并茂,相当给力,顶个!

网友:
可是我富士康那块,搞不定,跳帽没电压,把一个电阻拆了,电池电压就回3.3,装上电池就只有0.9-1.3,真是搞死了
neco
那应该是电阻本身内部阻值变大引起的,可以拆下本身测量下。
详情

网友:
很少看到这机子,不过很给力

网友:
思路明确,技术过关!敢问楼主搞维修多久了

网友:
不处罚还是好修的。LZ技术刚刚的。。。

网友(2012-11-28):
楼主这个图片讲解法应该推广

网友(2015-12-03):
拿到主板的第一步不是先目测吗?不过楼主的基础的确是稳扎。不错,顶一个

网友:
讲解得如此详细很适合新手学习,楼主楼主辛苦了

网友:
楼主牛人呀,看来理论功底相当的深厚呀,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E:
发现信号线断线补线好难补,都不沾锡

网友:
什么相机拍的,如此高清

网友:
修:不电板卡要用示波器测三个触发信号的末端点点

网友:
仔细观察pch有无刮伤断线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网友:
可以当教程的案例了。 。对于修不触发很有作用。。。不单单是这个主板 。。。思路。测试方法。都可以借鉴。。收藏了。

网友:
学习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不错。技术到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相机,照片真清晰

不会是单反,7M以上卡片机、苹果手机或新潮些的国产手机(500元以上)都行

网友:
楼主修的很仔细啊。断线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思路清晰,牛掰

网友:
维修思路,基础扎实!

网友F:
看似简单,其实也要懂很多东西。我也有一块杂牌 开机排针没有电压,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现信号线断线补线好难补,都不沾锡

主板信号层断线建议用细铜丝来补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似简单,其实也要懂很多东西。我也有一块杂牌 开机排针没有电压,修不出来

测试待机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测试待机电压出来了吗?

没有。请大神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请大神指点下

开机针电压一般通过3.3VSB或5VSB经电阻上拉工作,而这里的3.3VSB一般是通过5VSB经1117三端稳压器芯片转换得到,你可以顺着电源接口5VSB电压测试点跑下线路。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新 和楼主学习

网友:
图文并茂  好技术

网友:
示波器啊  好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析的很好  眼力不错做维修  就需要眼好点

是呀,有好多板子看眼睛仔细观察就能发现问题的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 佩服!!!

网友:
个人认为按三个触发信号跳变规律,示波器测量上述末端信号跳变。

网友:
还是以前老主板好修 现在新主板资料啥都没得

网友:
图文并茂,很详细!

网友:
  牛逼。。 我 想你修这台机  没用著名多的时间    发帖 都 比 修的 久

网友:
谢谢楼主 学习了很多测量点 对像我这样的新手太有用了

网友:
KHGIUYGI8GUYTIUYTGIUT

梦幻、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