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翰视奇HW191A液晶显示器黑屏故障求解

楼主(2012-10-28):
详情如下:只要通上220V电就亮黄灯,灯也不闪,安开关及其它键都无反应,用通用板加外加的高压板点了下屏是显示,图象也正常,但屏下半部大面积发黑,看出来是屏挂了,但为了提 高水平用来研究,初步判断MCU程序问题,由于没有对应的程序,所以请高手支招应怎样查问题,给个思路。

网友:
没有程序吗????????好像论坛里人位大师。只要报你屏参数和用什么板。。他就可以帮你搞到程序的。。。。。。楼主试试

网友:
图象也正常,但屏下半部大面积发黑   是下半部全黑了,还是比较暗啊,如果暗应该和灯管有关吧

网友:
我把灯管一个 一个都 点了灯管是好的

网友(2013-04-03):
高压板用通用的改个上去啊

网友A(2014-08-06):
请问楼主修复了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修复了没啊

最终改通用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