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肯定是屏坏了

楼主(2012-10-28):
大伙帮我看看,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肯定是屏坏了,就是屏上有两横线有两坚线,细细的有没有可能是其它问题,比如驱动板或者屏线会不会导致这样

网友:
没坏了,有热压机的话,重新焊接能搞定,不过那机器比较贵哦

网友:
这是屏玻璃和屏内排线脱焊的典型症状!

网友:
当测试屏可以用的。我也有一块屏是这样的,不过是竖着两条线。

网友:
没得说 屏坏了

网友:
屏线的问题吧!楼主把屏线重新插接下看看,是不是松动了!

网友A:
没得修了。(据说要压屏工具,工厂有,呵呵:)
当维修测试机用用吧。

网友:
这显示。。屏坏。。。。。。。。。。。。。。。。。。

网友:
屏坏了  很明显

网友:
是屏坏了,这情况碰到的也挺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得修了。(据说要压屏工具,工厂有,呵呵:)
当维修测试机用用吧。

压好了。也用不久的。好的话能用56个月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种情况能修吗,要用到什么设备,不会用到热压机吧,那个真没有

确是热压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好了。也用不久的。好的话能用56个月就不错了。

没实际操作过,兄台是亲测的吗?

网友:
换屏吧亲

网友:
网上不是有这样的工具吗?

网友:
若要对屏操作才能好,算不算屏坏呢

网友:
没得修,修了也用不了多久,除非你有工厂专用工具

网友:
这类似于亮线....邦定IC空焊或损坏

网友:
嗯!这很明显是屏线的问题啊! 换根屏线吧!

网友:
之前听一个深圳的朋友说过的。。用不久的。。。压一次大概100左右。。在那里有专业修屏的。。

网友:
换排线看看,还是这样100%是屏坏

网友:
屏坏了
,需要专业设备

网友:
下面只是别人的经验。还是要自己动手代换,才叫真的屏坏,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 不用抱着侥幸心理维修

网友:
可以确定是屏坏了。亮线会越来越多!

网友:
肯定是的!

网友:
好像叫邦定的虚焊了

网友:
纸币焊接法,新奇,有机会了要试一试,能修好的话,那成本就降很多了。楼主试了的话,还望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亮线很明显了 要专业修复的机器才可能修复。

网友:
对于我们维修来讲是坏了,但是专业的说屏是好的,需要很贵的机子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