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不触发一例(EME_VLD信号问题)

楼主(2012-10-28):
映泰6100不触发(MEM_VLD不正常)
型号:映泰Geforce6100 am2
故障:不触发
思路:3.3VSB、排针电压、25M晶振、IOpwrgd_sbMEM_VLD、断线、桥
过程:3.3VSB、排针电压、25M晶振正常

71SPL_S3#信号,它没有被置高有几种原因,一种是桥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桥没有工作。第二种,断线,掉件。第三种,桥杯。
我首先来看一下开作条件,桥的待机条件为3.3VSBpwrgd_sb、映泰的主板还需要一个EME_VLD信号,用来描述内存供电正常的信号。3.3VSB已正常。正好有这个图纸,来看一下pwrgd_sb是否正常

接着再看看MEM_VLD是如何产生的

\

很明显,Q31坏了,更换后,Q31的c极为低电平,Q30的D极为3.3V。故障修复

网友A:
映泰的6100修过N块不上电都是MEM_VLD信号的问题

NV芯片组修不上电的时候往往会忽略这个信号,看来以后要多注意。

网友B:
q31是npn型三极管吧,q31 b极1.8v_sus拉低q31c极,使q30截止,q30d极通过上拉产生3.3v  mem__vl
D

网友C:
仔细看了LZ发的帖子,发现了好像一处错误,倒数第三张图片,如有不对,还忘指正。错误是:+1.8V_SUS经R178后进入三极管的B极,此管为PNP型,我的认识:图中的Q31是NPN型,在B极为高电平的时候,C-E导通,将三极管的C极电压拉低,Q30为N沟道场效应管,G极为低电平时,管子截止,+3.3V_DUAL为后级电路提供MEM_VLD高电平信号。按照图中的分析,其最后送出的MEM_VLD信号是低电平信号。
   板子最后修好输出的正是高电平信号

网友D:
我写错了,不好意思。Q31是P管,P管是B极高电平的时候,CE截止,所以C极应该为5VSB

网友D:
我来纠证一下,这主板到后面没有修过,不稳定,学员把我的意思理解反掉了,4档楼板主的正解,这个信号是高电平信号有效,NPN三极管B级高电平时CE级导通,和P淘沟道的MOS管是相反的,在此给大家道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写错了,不好意思。Q31是P管,P管是B极高电平的时候,CE截止,所以C极应该为5VSB

还是错,Q31是N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来纠证一下,这主板到后面没有修过,不稳定,学员把我的意思理解反掉了,4档楼板主的正解,这个信号是高电 ...

楼主,你想吓死我啊,要是新手不看后面的......不过,知道错了就改还是好的。把那图片重新编辑下。我给你加分。

网友:
尽管有一些错误,但是还觉得分析的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想吓死我啊,要是新手不看后面的......不过,知道错了就改还是好的。把那图片重新编辑下。我给你 ...

最后一张图删除不掉,还有就是请考版主,NPN的叫N管,PNP的叫P管吗?这方面知识不太扎实,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Q31是NPN 导通C极为 低电平 Q30为N沟MOS 管 G 极低电平 截止  产生MEM-VLD

网友:
功底不错 分析的很好  小错误不影响   学过电路基础的 都不会误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张图删除不掉,还有就是请考版主,NPN的叫N管,PNP的叫P管吗?这方面知识不太扎实,请指点一二,谢 ...

三极管我们平时都是叫:NPN型三极管,PNP型三极管,对与场效应管:N沟道场管,P沟道场管。图片我已在下方注明了。

网友:
有点迷糊,从电路分析我想应该是,Q31为NPN三极管,Q30为N沟道MOS管。如果+1.8V—SUS为高电平时Q31导通,使Q30的G极置低,Q30截止,由于BR6是上偏置电阻接+3.3V—dual,故MEM—VLD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我们平时都是叫:NPN型三极管,PNP型三极管,对与场效应管:N沟道场管,P沟道场管。图片我已在下方注 ...

谢版主了

网友:
虽然最后一张图Q30、Q31写错了,但总体还是写得不错的,映泰的主板都是待机的时候内存供电就出来的,关于EME——VLD这个信号以前真还没见过,主要是映泰的图纸很少,我手头有好几十G的图纸,但都没有映泰的。

网友:
真是见识了,我还没有修过映泰的,今天才听说映泰的触发还需要内存好的信号参与,谢谢楼主。

网友:
膜拜,我偶像。。。思路非常清晰。非常合适我们新人看非常感谢分享。请问一下Q30 的G极为什么会是低电平?那边不是有个5V过来吗?67脚为什么是3VSB不是5VSB吗?67脚是不是VSB脚?谢谢。。。。请楼主解答一下我这个新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q31是npn型三极管吧,q31 b极1.8v_sus拉低q31c极,使q30截止,q30d极通过上拉产生3.3v  mem__vl
D

同意你的观点!楼主的分析有误!

网友:
尽管修好了,但是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D:
G30导通了,5V被拉低了。67脚就是IO的待机脚

网友:
时序很清楚,顺序很好

网友E:
mem  vld是给桥的吗 ?那个是单桥的?

网友:
经验是积累出来的

网友:
好吧,手下你的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映泰的6100修过N块不上电都是MEM_VLD信号的问题

NV芯片组修不上电的时候往往会忽略这个信号,看来以后要多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写错了,不好意思。Q31是P管,P管是B极高电平的时候,CE截止,所以C极应该为5VSB

从图纸看Q31应该是NPN三级管吧

网友(2015-12-04):
引用 网友C:
还是错,Q31是N管

是的,Q31就是NPN类型三极管,可以根据电流输出或箭头标示方向来判断,NPN三极管一般E级是通过连接滤波电容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G30导通了,5V被拉低了。67脚就是IO的待机脚

应该是MEMVLD信号工作电压会被拉低,67就是所谓的RSMRST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E:
mem  vld是给桥的吗 ?那个是单桥的?

mem  vld就是所谓的内存供电好信号,当内存主供电正常产生后就会发送到桥工作,这个主板就是NVDIA英伟达单桥上电时序。

网友:
谢谢卤煮,宝贵经验

网友:
mem-vld为内存供电正常信号,表示内存供电已经正常产生了,用此信号滴主板已经很少了

网友:
呵呵,谢谢分享经验,一般我跑不出这种小元件损坏的,没图纸,初自学路线比较难.

网友:
也只有映泰才这么干了。。

网友:
丝丝入扣 图文并茂 精品

网友:
还与示波器,厉害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南桥晶振就是观察工作频率达标情况。

网友:
这个是链接还是什么?

网友:
这个内存好的信号,还真没有注意过、

网友:
照得真清楚手纹都照出来了

网友:
好用心呀,赞了。 费了不少事吧

网友F:
没有触发前就要先有内存电压。晕

网友:
楼主映泰的图纸哪找的,平时都看不见映泰的图纸?

网友:
楼主基础很棒。很给力

网友G:
映泰 N61吧.这个MEM VLD 是触发必定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映泰 N61吧.这个MEM VLD 是触发必定条件.

映泰am2主板。

网友H:
似乎映泰老一点的板一通电就有内存电压了,为的就是出这个MEM-VLD吧。

网友:
思路挺清晰的。。。。很好

网友:
映泰NF的板都按照NF时序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触发前就要先有内存电压。晕

NV单桥芯片组系列都是这样设计的,内存主供电电压在主板待机时候就会产生。

网友:
楼主的图片搞得很漂亮,可惜很少涉及都台式机主板

网友:
收藏。。记住了。这个信号不是很注意。。。下次得记得测下。不然容易导致思路错误。。 楼主的小错误不是什么大事都是基础问题 。。。有人改正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似乎映泰老一点的板一通电就有内存电压了,为的就是出这个MEM-VLD吧。

MEM VLD信号就是通知南桥内存主供电正常的,内存主供电电压异常的话,南桥就不会发出高电平SLPS3信号到IO对应引脚工作。

网友I:
图纸呢,pwrgd_sb指的是待机供电正常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图纸呢,pwrgd_sb指的是待机供电正常信号?

就是南桥工作的电源好信号。

网友:
这种老板子这边很少修得到了所以没怎么注意时序

网友:
nv芯片组主板一般为单桥,其它工厂设计也一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了LZ发的帖子,发现了好像一处错误,倒数第三张图片,如有不对,还忘指正。错误是:+1.8V_SUS经R178 ...

的确是
图纸和测量结果都应该是npn管
其实pnp很少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的确是
图纸和测量结果都应该是npn管
其实pnp很少用的

pnp类型三级管在图纸上标注的话,本身c级应该是有连接地符号的。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赞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