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 清理灰尘后开机不进系统

楼主(2012-10-28):
开机显示完LOOG画面后就开始自检    但好像自检不过似的    一直循环报错,例如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然后再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一直循环着    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么?

网友:
硬盘没认到。。机器尝试从网络启动电脑!!

网友:
检查各类排线是否插接牢靠。

网友:
关闭 网卡启动  或把硬盘放到第一启动项

网友:
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 应该就行了
先试这个方法如果不行就拆开看安装好硬盘没有

网友:
这是硬盘没有认到呀,你在装时,是不是没有把硬盘装上;,还有硬盘的接口一定要装到位;
还有,BIOS 的里面是不是设置动了,要改过来的,硬盘的关闭;或硬盘的模式;

网友:
硬盘没认到  检查硬盘链接  和bios设置

网友:
上面的已经告诉你答案
估计是你有地方没有安好

网友:
就像楼上的各位说的,硬盘好像没认到,楼主重装一下试试。还有就是启动项重设一下

网友:
如果所有的线都插好了BIOS 也设置好了, 那就是硬盘坏了 我上次也碰到过一次 不过是联想的电脑 清完灰就不行了 。把硬盘装到别的电脑也不行 认不到硬盘 后来陪了一个硬盘 好郁闷啊。

网友:
建议楼主检查BIOS里是否检测到硬盘。没有只能查硬盘装的好不好。如果有的话把硬板设为第一启动盘。还有一项设置AHCI硬盘启动的。希望能帮上忙。

网友:
估计硬盘没有插好.不会那么倒霉硬盘坏的!

网友:
硬盘没认到,或硬盘不引导

网友:
你现在是PXE启动啊,COMS里调硬盘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
硬盘故障啊。不认硬盘,不会修电脑还是不要给人清灰

网友:
如果连最上面的英文出来是什么意思,你最好不要帮人家清灰。典型的没有认到硬盘,从网络启动。
建议进BIOS看看,再来排除是什么问题。

网友:
没检测到硬盘,尝试网络启动。检查硬盘的接插情况,清灰,不会造成BIOS故障的。

网友:
硬盘没认到,又或者开机启动项不是从硬盘启动

网友:
东芝有一款机器的硬盘螺丝打错了,会把接口边上一根线打断导致不认硬盘,以前遇到过,注意一下,论坛有这个帖子。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先把硬盘拔了,看看是不是一样的现象,如果是那么用U盘启动进PE,看是否能检测到分区表,出现你图上这种现象并不代表没有检测到硬盘,因为没有BIOS里的截图。所以进PE看看,如果能检测到分区,那应该是引导扇区的MBR损坏。应该先确定是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