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不跑码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2-10-28):
不跑码的维修首先检测主板是否有明显的损坏或烧件,用二级体值打下有无短路,COMS清零,如果以上都正常继续, 供电:检查主板上的CPU,内存,显卡,桥供电,总线供电是否正常(所有S极不接地的都要测量输出极电压),CPU和桥周边的电感,精密电阻也要检查是否有电压正常,同芯片组电压一样,供电测完如正常继续 时钟:检查主板时钟芯片条件是否满住,检查主板时钟芯片旁边所有的22欧和33欧电阻是否为1.6V(如果为68X的电阻为0.4是正常)还需要检查PCI,PCIE,CPU,北桥,BIOS,IO等是否正常收到如果正常继续 复位和PG:检查主板各主芯片的复位是否正常,包括IO,BIOS,网卡复位,PCI,PCIE,内存,CPU,南北桥等有无复位,如果无复位修无复位电路要想得到复位必须南桥收到两个PG信号才会发出复位(PWROK,VRMPWRGD),检查CPU座的CPUPWRGD信号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检查,INTER/ATI:是南桥发给CPU,NVIDIA/SIS:双桥是北桥发给CPU,VIA:是8282M,外部电路是NB或SB,INTEL主板还需要检查CPU的其他PG,,比如VTTPWRGD,DRAMPWRGD(1366/1156/1155才有),桥也有其他PG,如果正常继续 总线:检查主板各大总线是否正常,包括CPU-北桥,北桥到南桥,南桥到IO,BIOS,PCI总线等等,如果正常继续拆出网卡,1394,换IO,加焊,换CPU座,桥还不行换板 。

简单的复制!!

bufengzi -10 重复资料

网友A:
这些都是有人发过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啊!爱死你了哈   呵呵   谢啦

网友:
写得还是不够具体,看了有点晕啊

网友:
LZ把一个重要的部分给忘了  BIOS程序啊

网友:
给大家分享一个如何判定不跑,82801GB桥坏的经验,
去掉SPI BIOS,示波器测试Pin2和Pin7,如果分别有820K和13M波形,一般是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有人发过的。

题目是分享,我觉的有用的思路就拿来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因为我看过别人发的帖子,所以才有所说,最好能发一些自己的体会!

好东西,你看过,别人可能没看过。我是过初学者,也想帮帮跟我一样的。

网友:
谢谢楼主 这些思路对像我这样刚入门的人来说太重要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你看过,别人可能没看过。我是过初学者,也想帮帮跟我一样的。

多看帖子,复制别人的是不礼貌的!

网友:
写的有点看不太明白啊 ,有点晕晕地,因该是以我现在的技术理解不了老师你写的文章,不过还是多少有点收获地!

网友:
不跑码用示波器测量几大条件就能判断出是北桥故障还是南桥故障,主要信号是ADS# IRDY TRDY 也就是说如果硬启动完成后,CPU向北桥发送ADS信号,然后北桥会向南桥发送主信号好,如果南桥正常会向北桥发送从设备好,在然后就是FRMAR信号,这个信号跳变一次就证明CPU寻址已经到达南桥,跳变2次,证明从BIOS返回数据了,如果还不跑马,检测CPU到北桥数据线有没有问题 D0-D63

网友:
早就看过了

网友(2012-11-30):
楼主的文章教会了我很多   谢谢啦!

网友:
楼主的帖子可谓是雪中送炭,我的主板正是不跑码,我现在按你帖子试试啊!谢谢!